本人做的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09-06-18):
/**************************************************************************

                            动态数码管显示

                    COPYRIGHT (c)   2007 BY GSM.

                    --  ALL RIGHTS RESERVED  --

    File Name:        LEDdt.c
    Author:            Guo Shaoming
    Created:        2007/2/9
    Modified:        NO
    QQ:            1367320
    Email:            guosim@126.com
    WEB:             http://www.ConOpe.com          小河的技术日志
    Revision:        1.0

***************************************************************************/

#include <REGX52.H>

//函数申明
void disp(unsigned char *x,db);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
void timerint ()  ;
void lshift(void);

//D1--D4:四位数码管COM端,在本例中为共阴极;DP:小数位。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2^3;
sbit DP=P1^7;

//DT:数码管八位数据总线
#define  DT  P1

//0--9 位码,0X00:清显示。
unsigned char code  dis[13]={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0X40,/*-*/
    0XBF,/*0.*/
    0XFF,/*NULL*/
            };

//sign:处理负数
unsigned long sign,Num=5678;
int count=0;

unsigned char DB,X[4]={5,6,7,8};  /*四位要显示的数码:压缩的BCD码表示*/

void main(void)
{

    DB=2;     /*小数点位置:0-无小数点,1-末位,4-最高位*/

    EA    = 1;
    ET0   = 1;
    TR0   = 1;
    TMOD = 0x01;   /*50ms定时*/
    TH0 = 0x3C;
    TL0 = 0xB0;

    while(1)
    {
/*    DB=P3&3;      按键控制小数点位置,大家可以自行修改设定*/

if(Num>9999)Num=-50;
    if(Num<0)
        {
            *X=10;
            sign=-Num;
            *(X+1)=(sign/100)%10;
            *(X+2)=(sign/10)%10;
            *(X+3)=sign%10;
        }
     else
         {

        *X=(Num/1000)%10;
        *(X+1)=(Num/100)%10;
        *(X+2)=(Num/10)%10;
        *(X+3)=Num%10;
        }

    if(*X==0&&DB<4)*X=12;
    if(*(X+1)==0&&DB<3)*(X+1)=12;
    if(*(X+2)==0&&DB<2)*(X+1)=12;
    disp(X,DB);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i++)
    for(j=0;j<100;j++);

}

void disp(unsigned char *x,db) /*本子程序可以做为动态数码管显示的通用程序*/
{
    DT=~dis[*(x++)];
    D1=1;
    if(db==4)DP=0;
    delay(1);
    D1=0;

    DT=~dis[*(x++)];
    D2=1;
    if(db==3)DP=0;
    delay(1);
    D2=0;

    DT=~dis[*(x++)];
    D3=1;
    if(db==2)DP=0;
    delay(1);
    D3=0;

    DT=~dis[*x];
    D4=1;
    if(db==1)DP=0;
    delay(1);
    D4=0;

}

void lshif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X;
    *X=*(X+1);
    *(X+1)=*(X+2);
    *(X+2)=*(X+3);
    *(X+3)=temp;

}

void timerint ()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10){    count=0;  Num++;    }

    TF0 = 0;   /*50ms定时*/
    TH1=0X3C;
    TL1=0XB0;
    TR0 = 1;

}

网友(2012-08-23):
顶一个先,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