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6-19):
碰到一个设计电路,使用的是LPC931的单片机,其中P1.5和P0.5引脚的连接看不懂,其中使用了几个电阻和三极管。P0.5可作为标准I/O口,也可做模拟比较器的参看电压输入,P1.5只能做复位和输入引脚,三极管基极那边接的J1接的是一个类似开关的元件,闭合连通接地。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还是电路有什么问题?多谢啦!

网友:
J1的开关信号反相输入P0.5,P1.5不太理解,复位的话好象应该有电容参与。。。。。。

网友:
这个电路和P1.5接口没有关系。只是用J1闭合与否来控制给P0.5口的电平时高或低。假如J1闭合P0.5口输入高电平,反之J1断开,P0.5口输入低电平。P1.5口通过两个电阻对VCC的分压置了一个电平而已。

网友:
对P1.5接口描述有误,P1.5只是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VCC而已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那个三极管的应用是不是有点多余?

网友:
为什么图会被广告挡住?

网友:
爆笑压车的N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