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导线当天线使用,怎么设计这个阻抗?

楼主(2009-06-19):
做的是433MHz的transceiver,直接买市面上的天线的话太长,因此决定用a piece of wire(导线)当天线用,天线后面就是一个LC带通滤波器+LNA,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了阻抗匹配问题。
想请教在Spectre里怎么测一个网络的输出阻抗? 这个网络大体就是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感,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一个bond wire的model,里面所有的值都和这个导线的长度有关)再加上一个433MHz的LC-BPF。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