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电路的作用

楼主(2009-06-19):
(图片)

网友:
大致有:放大,驱动隔离的作用

网友:
可完成信号的加,减,乘,除,积分,对数等运算。也可设计成恒压源,或恒流源。还有输出阻抗的转换作用等等。如有不对,请指教!

网友:
功能很多!!注要用在信号放大调理!!

放大 、LDO、有源滤波、振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