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源的psrr和带宽是否与运放的psrr和带宽有关?

楼主(2009-06-19):
以传统基准源为例:
1.提高运放增益是否能提高基准源的psrr,为什么?
2.高带宽运放能否提高基准源psrr的带宽?为什么?

                                                                    感谢!

网友(2012-11-08):
带隙基准的PSRR的瓶颈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在运放的PSRR上面. 看你关注直流低频的PSRR还是某个频率段的PSRR了. 看电源到输出的各个支路的阻抗对比关系.  带宽倒是有可能更直接的相关. - 个人意见.

网友:
1. 低频psrr有帮助,几乎就是-gain dB的衰减
2. 根据设计经验,没有太多关系。和架构以及输出级cap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