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ry compiler是单独软件么?

楼主(2009-06-19):
memory compiler是单独软件么?开始以为是syn的软件,后来听人说好像是artisan的,要问foundry拿,这个有linux平台的么?

网友:
是的,目前据所知好像有virage_logic和Artisan俩家提供,根据不同工艺,有不同版本,virage_logic的较好

楼主:
听说arm的memory compiler只能在hp-unix和solaris下运行,是这样么?怎么现在还没lnx下的啊

网友:
我们目前使用实在HP的服务器下使用

网友(2011-06-15):
memory compiler 真没有地方下么?

网友:
memory compiler 真的有地方下

网友:
一般ram和virage都会提供,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16):
一般是foundry和IP厂合作的结果,memory compiler 是对应工艺的,最好是foundry指定的,不要自己乱下

网友:
以前 .18um , .13um的memory compile vendor是可以给客户下载的,
也就是客户可以安装这个compiler, 产生各种memory文件,
.18的时候都是在solaris上的, 到了后来也没有更新

新工艺的逐渐到 linux上了,因为快,也是趋势

新工艺的compiler  vendor一般不给下载了,就是叫你给个spec,他帮你产生,
比如65,40nm的memory,

网友:
以前的版本都是solaris的,比如。18, 。13的

后面的都是linux的,  compiler 不一定拿的到到得
有时候vendor 能帮你产生所有文件,但是不愿意把compiler给你,

网友(2013-05-28):
想问怎么启动memory compiler

网友(2014-04-22):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MC 的工艺文件中是否有与温度相关的部分,比如商用的memory的工作温度是否一般也限定在0~125度,如果我想将这个温度扩展到-55~125度,有什么建议吗?标准单元我可以在ncx下用Hspice重新仿出来

网友:
好像是的,0.18的可以拿到,0.13的就不给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只能向vendor定制了

网友:
where is the compiler

网友:
Virage Logic被Synopsys收购后,MemoryCompiler管理混乱,都不知道该问谁要。。。

网友(2015-06-19):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说新工艺的MC我们是用不到了

网友(2015-12-04):
virga compiler, where i can find

网友(2016-01-14):
从哪里可以得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