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增益提高运放

楼主(2009-06-19):
小弟学艺不精~再次求教了
采用的主运放,辅助运放都是折叠共源共栅结构
单仿时:主运放  GBW  700M  相位裕度 71
              辅助运放  GBW  1.1G  相位裕度  72

然后把三个运放放在一起 ,整体的增益带宽就变成1G,相位裕度 62

同学调的运放不会有这种增益带宽拓展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运放在瞬态时不能工作,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

我后来又改进了一下辅助运放  GBW  900M  相位裕度 78

整体的增益带宽变为950M,相位裕度 62

网友:
辅助运放的gbw太大的缘故,在其输出端加电容调整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建议辅助OTA GBW改成800M看看

网友B:
You are adding an extra zero actally if the GBW of second stage is larger than first stage while the gain is smaller.

引用 楼主:
小弟学艺不精~再次求教了
采用的主运放,辅助运放都是折叠共源共栅结构
单仿时:主运放  GBW  700M  相位裕度 71
              辅助运放  GBW  1.1G  相位裕度  72

然后把三个运放放在一起 ,整体的增益带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are adding an extra zero actally if the GBW of second stage is larger than first stage while the gain is smaller.

second stage 是辅助运放的意思吗?
是哪一个增益低呢?
我仿的主运放增益略高于辅助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建议辅助OTA GBW改成800M看看

我把辅助运放的GBW调到800M了,然后整体的GBW也变成800M,就好像跟随辅助运放增益带宽似的

网友: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
please give your circuit to clearify the issue

楼主:
就是经典的gbca
主运放和辅助运放都是全差分折叠cascode

网友:
你说的第一级第二级的GBW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在新的cell里单仿这个运放得到的
这个是把他们放到一起的图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什么工作做的,0.18的吧?是用流水线ADC中的吧。个人建议最好在仿真的时候,一起把共模结构加上去,不然后你以后再加共模反馈的话,会对电路有影响的。同时,对你整个ADC的性是有影响的。我正在做ADC的论文的。

网友(2010-04-29):
小弟学艺不精~再次求教了
采用的主运放,辅助运放都是折叠共源共栅结构
单仿时:主运放  GBW  700M  相位裕度 71
              辅助运放  GBW  1.1G  相位裕度  72

然后把三个运放放在一起 ,整体的增益带宽 ...
引用 楼主:

哇,“我的运放在瞬态时不能工作,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

没加共模反馈?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什么工作做的,0.18的吧?是用流水线ADC中的吧。个人建议最好在仿真的时候,一起把共模结构加上 ...

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