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 adc仿真结果

楼主(2009-06-20):
在对sar adc结果做fft 分析时 ,发现有几个corener下的 ENOB之类都不是很好,请教一下有可能是ADC中那块的影响,或哪些管子\开关的问题?

网友:
DAC用的什么类型的?或许跟建立有关。

网友:
先看看INL/DNL吧

网友:
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感谢感谢~~~

网友(2009-08-25):
你的sar仿了多少时间啊?

网友(2009-12-09):
观察一下你FFT的tone,ENOB差是否是由HD造成的?
如果是,那么检查下面几项
1.检查S/H线性度
2.检查DAC的线性度
3.检查CMP

你的问题太泛泛,回答也只能泛泛了,呵呵。

网友:
是啊,你这问题,还真不好说
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
交流一下 大家都可以提高了

网友(2010-07-20):
观察一下你FFT的tone,ENOB差是否是由HD造成的?
如果是,那么检查下面几项
1.检查S/H线性度
2.检查DAC的线性度
3.检查CMP

你的问题太泛泛,回答也只能泛泛了,呵呵

网友:
楼主看看信号的建立精度如何?SFDR好不好?

网友(2010-10-21):
can you give more information

网友:
楼主,问一下如何仿真ADC的FFT呢?第一次做这个SAR_ADC的仿真,很多问题都不清楚!谢谢了!

网友(2013-08-09):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SAR ADC每个码取了多少个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sar ADC多少位啊,采样了多少个点?

网友:
这个比较新鲜,学习中!

网友:
楼主采了多少点做ff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 动态ENOB和静态INL&DNL取点数是不同的
   对于动态来说,取点的数目为n,那么做fft后你的频率精度就是采样频率除以n,所以,点数越多,越准确。但是点取的越多,仿真时间越长,我一般取点的话如果是10位ADC,取点数位2的12次方就差不多了

  另外注意。对于每一个ADC的转换数据,只能去一个点,这个可以通过数据去重,或者设置ADE 的tran仿真里面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采用的数据不同呢?还有每个转化数据取一次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