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的仿真中如何设置才能解决pss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2009-06-21):
我用spectreRF作VCO电路的仿真中经常会出现不收敛的现象,对一些参数反复进行设置也不能解决,如何设置才能较好的解决该问题。

网友:
这只能是电路参数设置的问题,没特殊办法,避开收敛问题,就意味着电路不正常工作。

网友:
Setting the simulation deck needs some tricks and you can refer to the manual provided by Cadence.

楼主:
manual中基本上没有提到有关的tricks

网友(2009-08-14):
用hspice试试,有不少option可以解决收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spectreRF作VCO电路的仿真中经常会出现不收敛的现象,对一些参数反复进行设置也不能解决,如何设置才能较好的解决该问题。

我有听到过说是,减小beat frequency和增大stable time有时能解决不收敛的问题,但是我在做simulation时,但遇见不收敛的情况,采用这两种方法也解决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听到过说是,减小beat frequency和增大stable time有时能解决不收敛的问题,但是我在做simulation时,但遇见不收敛的情况,采用这两种方法也解决不了。

一般先做tran,大致确定一下需要多长时间振荡波形稳定,然后把这个时间长度作为tstab值填入

网友(2010-01-18):
tsab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10-16):
你试试把仿真的精度调成libral(这个单词可能写错了,但是是最低的精度的意思),或者在option里把精度把默认的e-12次方调成e-9

网友(2012-05-14):
在做PSS仿真之前,一般需要先做tran,通过得到的瞬态波形分析电路输出频率大概为多少,将该值填入到PSS的beat freq中。如果发现电路并未起振,那PSS仿真做出来很有可能不收敛,这是因为你的beat freq设置的不对,此时并没有达到所设置的波形。另外,当发现PSS不收敛时,还需要检查电路的参数是否设置正确,例如MOS管尺寸等。

网友:
沒碰過這個問題

网友:
来学习的,现在还是菜鸟一个

网友C:
可以试着改变engine,线性电路用HB,强非线性用shooting

网友(2014-02-26):
回复 网友C:

   why?

网友(2014-04-03):
唉~还没碰到过

网友(2016-12-05):
也遇到了不收敛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2018-06-12):
有不少option可以解决收敛问题啊

网友:
好问题啊

网友D(2018-07-24):
tstab  設長一點 或者真的是電路無法工作
要不然就是schematic裡太多 S-parameter 太多S參數在cadence裡練常常會不收斂

网友(2022-09-14):
引用 网友D:
tstab  設長一點 或者真的是電路無法工作
要不然就是schematic裡太多 S-parameter 太多S參數在cadence裡練 ...

电路里面会有什么S参数呢?

网友E:
多給一些initial condition 試試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E:
多給一些initial condition 試試

我遇到了一个warning :Fail to find out initial frequency,怎么去设置VCO的初始频率,它不是自己慢慢振到稳定吗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B:
一般先做tran,大致确定一下需要多长时间振荡波形稳定,然后把这个时间长度作为tstab值填入 ...

学习学习

网友F(2025-01-28):
引用 网友D:
tstab  設長一點 或者真的是電路無法工作
要不然就是schematic裡太多 S-parameter 太多S參數在cadence裡練 ...

请问用很多端口的Npor元件是仿真是不收敛怎么办

网友(2025-07-17):
引用 网友F:
请问用很多端口的Npor元件是仿真是不收敛怎么办

你好,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着改变engine,线性电路用HB,强非线性用shooting

这个我一个加了capbank的VCO本来用shooting可以,加了之后用HB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