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log的算法实现

楼主(2009-06-21):
谁有做过Verlog的算法实现啊 要能综合的
我现在要做一个浮点乘除法的浮点运算,不知道怎么写
请高手指教

比如要写一个A*B/C-E 所有都是小数且为一个二维矩阵 怎么计算啊

楼主:
高手在哪里呢  赐教。。。

网友:
顶一下 我也想了好久 就是没思路 呵呵

网友:
正好,参考参考

网友:
没做过,用在什么上面的?

没做过,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
太牛了!不得不顶!

楼主:
用在图像处理上的。怎么做呢

网友:
顶一下  参考参考

网友:
浮点先定点化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matlab + DSP builder (或Xilinx的system generator)来帮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