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介绍

楼主(2009-06-21):
看到的有用的资料希望能为

一、 数字滤波的数学模型

数字滤波:  用数字处理方式选择信号频率。数字滤波是用计算机软件或数字电路来实现的。设计数字滤波器,就是按预期的选频要求,构造其脉冲响应函数

优点:精度高,若使用16位数字系统,精度可达

;灵活性强,只要改变程序参数即可改变滤波器的性能;时分两用,一台计算机可同时处理多路信号;处理功能强,可处理几赫兹频率的信号;可靠性强,不受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等。

分类:直接卷积滤波 递归滤波
1.直接卷积滤波
对任一输入信号

,经滤波得到一输出信号

式中说明

的当前值只与

的当前值和过去值有关;将各

时移为

乘以相应的滤波因子

再累加,相当于对

作滑动加权,因此也称滑动平均滤波。
  直接卷积中,滤波因子

,即离散的脉冲响应序列,为有限的m项。这种只有有限个脉冲响应函数离散值的滤波器亦称有限脉冲响应(FIR)数字滤波器。
优点:概念直观,可以实现严格的线性相移特性,保证滤波后波形不失真。
缺点:若要求频域过渡带快速衰减,需较大计算工作量。
2.递归滤波
  将两个卷积滤波器按反馈形式相接,即将

再经一次卷积滤波后的

以负反馈加到第一个卷积滤波器的输出

上去。

记第一个卷积滤波器的滤波因子为

,r=0,1,…,m-1,第二个卷积滤波器的滤波因子为

s=1,2,…

,则

由此得:

这说明,为计算

的当前值,不仅要用到

的当前值和过去值,还要用到

的过去值。用自身的过去值去计算当前值,在数学上称为递归关系,因此这种滤波称递归滤波
  若将上式写成

的形式,

将是无限长的脉冲响应序列。无限长的脉冲响应序列的滤波器称无限脉冲响应(IIR)数字滤波器。
优缺点:可以以较小的计算量获得陡降的过渡带,但较难保证线性相移。
二、调用数字滤波子程序的几个问题
1.调用时的参数
  工程上常用的有巴特渥斯(Butterworth),切比雪夫(Chebyshev),贝塞尔(Bessel)等数字滤波器。它们都是借助于已相当成熟的同名模拟滤波器而设计的,因此,有类同的特性参数。
  (1)滤波器类型 一般同一个子程序选不同的类型参数就可分别作低通、高通、带通或带阻滤波器用。
  (2)截止频率 对低通滤波只选择上截止频率,高通滤波只选择下截止频率,对带通及带阻滤波应选择上、下截止频率。
  (3)采样频率 对各种类型滤波,均应输入滤波时序的采样频率。
  (4)滤波器的阶数 滤波器阶数越高,其幅频特性曲线过渡带衰减越快。阶数n为1、2、4、8时,低通巴特渥斯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如图所示。

  (5)纹波幅度 切比雪夫数字滤波器通带段幅频特性呈波纹状,需此参数控制纹波幅度,一般取0.1dB。巴特渥斯和贝塞尔滤波器通带段幅频特性曲线较平坦,不需此参数。
2.在线滤波与离线滤波
a.离线滤波
  定义:对已有的一有限长时序

作滤波
  注释:由于需要足够多

的过去值及

的过去值来确定

的当前值,因此滤波所得

的前一小段是不正确的。或者说,要有足够长的

才能得到正常的滤波输出。
b.在线滤波
  在线滤波是连续不断的输入 ,这多用于实时采样的数字信号滤波,显然,开始的一小段过后,将获得正常的滤波输出。
3.频混现象
  A/D转换获得

时,若未满足采样定理,会产生频混,

中大于

的高频成份已混进 n的低频段。数字滤波器是不能将这些混在一起的频率成份再分离的,因此数字滤波并不能完全取代模拟预处理滤波。
4.用FFT方法实现数字滤波
  用FFT方法求

,(K=0,1,…,N -1)。对需滤掉的频段,如

,令

=0,再对

作FFT逆变换,所得离散时序将分离出

频段内的频率成份。如图所示。

此时应注意,

为对称。因此应将对称轴两边相应的

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