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NA前端的filter设计问题

楼主(2009-06-22):
LNA前端一般是带通滤波器,用了一个最简单的LC带通滤波器,但是加到LNA前端后仿S参数,发现S11变差了很多。
请教一下参数该怎么选择才能和LNA匹配呢?
另外问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阻抗网络搭建后之后,有可能是低通滤波或高通滤波,也可能是带通但不满足选频要求,不知道阻抗匹配网络到底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

网友:
1.you should characterize the S11 of your filter before it is connected yith your LNA to clearify this issue
2. impedance matching is important only in the band you are interested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