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c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9-06-22):
我的共模输出在1.6506V和1.64983V之间跳变(共模电压取的1.65V),不能稳定在1.65V。这是什么原因?开关用CMOS互补开关还是用NMOS开关?管子的宽长比一般怎么取?

网友:
增益不够吧

网友:
如果输出信号幅度比较大
建议用CMOS开关
尺寸取小一点就好
不过共模跳动应该不是开关的原因

网友:
跳动很正常。
除非是理想的cmfb,要不在有信号的时候都会有跳动

网友:
你的结果是合理的,模拟电路没有绝对相等的情况

网友: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开关电容本身是一个离散域的元件,有一些跳变是正常的
这么小的变化不足以影响运放工作

网友:
Check the value of Vref.

网友(2009-12-15):
我的共模反馈电路也在一定的区域内跳动,这很正常!

网友:
用CMOS开关 要想精确 反馈环路增益再大点

网友(2010-04-29):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网友(2014-03-21):
回复 网友A:

如果以采样保持为例的话,怎样提高反馈环路增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