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asic门怎么计算?

楼主(2009-06-22):
请教一下滤波器、调制解调等一系列信号处理,asic是如何实现的?怎么计算需要多少门?有谁知道啊?

网友(2010-03-31):
总面积除以一个NAND2的面积

网友:
用dc什么的综合一下,看cellarea,大概除个6就是了。

网友(2010-06-10):
我赞同#2的观点

网友:
用DC综合,然后找std cell手册,看一个最普通的NAND2X的面积,除一下就OK乐。
反正不是很准的,现在好多地方不用这个概念了。

网友:
总面积除以一个NAND2的面积,但要注意,是推力最弱的NAND2的面积

网友:
大致就7个左右了

网友:
除以多少是由是采用什么制程决定的。
芯片面积除以相应制程的推力最弱2input NAND的面积。
0.25um --> 17.3
0.18um --> 9.98
0.13um --> 5

3# hnyyz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