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k中查看沟道长度调制系数

楼主(2009-06-22):
我用的是smic的0.13工艺,请问怎么查看沟道长度调制系数?

网友:
可以在spice model里面查到

网友:
It's too complicate to find the channel modulation factor in SPICE model. I suggest to find the rough value with circuit simuation

网友:
Lambda=gds/IDS

看下op,自己算

网友:
四楼正解。曾经迷糊与ron和gds

网友:
只能仿真!

网友(2009-09-18):
只能仿真吗,怎么有的说看Library model 里面有啊

网友:
我要资源咯

网友:
this parameter is not a directness

网友(2010-04-18):
模型参数里面的delta!!!

网友(2010-06-03):
sweep Vds/Ids curve  and measure

网友:
spice model中应该有,找不到就自己算吧
你找BSIM的说明看看

网友:
对着module file和bsim看吧
必须要仿真

网友:
在BSIM3 level=49的模型里面找lamade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

网友:
gds和ron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网友(2010-10-25):
哪位解答一下ron是什么。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gds和ron,不知是否有偏差:
gds对应的是小信号输出电导;
ron对应的是大信号的沟道电阻vds/ids,就是数字电路里边考虑的那个参数。

网友:
都是自己仿得

网友:
Hspice 仿真
print lx8 应该就是

网友(2016-09-17):
仿真 然后看斜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