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能找到工艺失配文件

楼主(2009-06-22):
请问各位大侠,工艺失配文件是在PDK里吗?我想知道C/C的值(C代表电容失配),恳请各位大侠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直接找foundry要mismatch report。

楼主:
但是我还是学生啊,找公司能要来吗?

网友:
You can use the Monte-Carlo simulation to replace the mismatch simulation in some cases

楼主:
如果不做Monte-Carlo分析的话怎么个估计法,希望大侠告知,我这个是用于流片的,是不是一定要用Monte-Carlo分析?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做Monte-Carlo分析的话怎么个估计法,希望大侠告知,我这个是用于流片的,是不是一定要用Monte-Carlo分析?还有其他方法吗?

自己做monte-carlo分析有什么用啊,不是说monte-carlo没有用,而是你不知mismatch的sigma值
设置monte-carlo的参数是自己定的?有什么依据呢
还是要看foundry的mismatch 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monte-carlo分析有什么用啊,不是说monte-carlo没有用,而是你不知mismatch的sigma值
设置monte-carlo的参数是自己定的?有什么依据呢
还是要看foundry的mismatch report

这么大侠,mismach report 在哪里能查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大侠,mismach report 在哪里能查到呀?

foundry会提供的,smic有
tsmc和umc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undry会提供的,smic有
tsmc和umc也有

那大侠,pdk里有吗?还是向foundry索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侠,pdk里有吗?还是向foundry索取啊?

pdk里应该有的,你仔细看看pdf的document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fuyibin和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B(2022-04-21):
引用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fuyibin和各位大侠指点

请问大佬找到失配文件在哪了吗?我最近也在找电容失配文件

网友:
俺也是,找不到

网友(2025-10-30):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找到失配文件在哪了吗?我最近也在找电容失配文件

哥您后来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