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工艺模型转化为specte模型

楼主(2009-06-22):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
只有hspice 的工艺模型,请问如何把它转化为spectre的工艺模型?
请大侠们赐教!!
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阿

请不吝赐教阿

网友:
lib转换比较困难。
不如,把spectre netlist 转换成hspice 用的

网友A:
不用转,IC5141版本以上hspice和spectre是通用的。如果想转的话用“spp”命令。

网友:
这个倒是挺有用的

楼主:
-------------------------------
试试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转,I
C5141版本以上hspice和spectre是通用的。如果想转的话用“spp”命令。

---------------------------------------------------------------------
好像不太行?
是这样的吗?
spp file1.lib  file2.scs

网友:
是吗,我也想知道呀,呵呵

楼主:
呼唤牛人的出现

网友A:
亲自把hspice的model修改为spectre的model只需要打:"spp -convert < (model1.lib needed) > (model2.lib saved)"。在这里,spp叫做Spice Reader,是spectre的一个专门识别spice网表或者模型库的工具。

请楼主注意,
1. word中的txt文件不等于Linux/Unix中的文件,需要用命令:dos2unix进行转换;
2. 文件在传送时需要注意是ASCII模式还是Binary模式,一般情况下,txt文件需要ASCII模式传送。否则回丢失文件信息导致文件不可用。

无论如何,如果在转换后,模拟器报错为“Syntax Err”,并且报错的项目是Model文件的最后一行的下一行出错,那么就是Model文件本身丢失信息,需要楼主重新转换。如果再有问题,请楼主将报错的信息贴出,可以让我们帮助楼主纠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自把hspice的model修改为spectre的model只需要打:"spp -convert < (model1.lib needed) > (model2.lib saved)"。在这里,spp叫做Spice Reader,是spectre的一个专门识别spice网表或者模型库的工具。

请楼主注意 ...

--------------------
我是在unix 系统下进行这样的操作的。
在命令终端 输入
spp -convert < (model1.lib needed) > (model2.lib saved)
提示说:Missing name for redirect

如果输入:
"spp -convert < (model1.lib needed) > (model2.lib saved)"
则说 command not found

请问大侠,到底怎么办?

网友:
Recently, start to use the IC5141, thanks for this useful info.

网友:
路过飘过也看过

楼主:
貌似解决不了
还是很失望

网友:
my god, 英雄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中应该写你的lib文件,括号就不用写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spp -conver < 123.lib > 321.lib

你运行spp的terminal应该是你已经启动IC5141的license的terminal。如果您的license里面没有Spectre,那恭喜您,你无论如何都干不出来。

楼主:
这次转化成功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HSPICE模型中有个参数
pt=temper

转化为spectre后
temper 参数不认,回报错
我觉得temper 应该就是温度吧,但是如何避免呢
请赐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感谢wind2000sp3

现在还有一个遗憾,就是用spectre 仿真,电阻的参数设置中,multiple 一栏设了也没有用,
假如 我设了m=3
在 工艺文件中,
默认为1
电阻阻值要乘以m,但是仿真时m
报错,说m没有定义
不知这个问题能否解决

还有上面 我把temper 参数改为temp
这样正确吗

网友B:
spp不推荐使用, 因为做的不够好, 而且不能保证100%成功. 建议使用新版的spectre, MMSIM62以上的, 可以直接读hspice model. 用法是
spectre +spice 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p不推荐使用, 因为做的不够好, 而且不能保证100%成功. 建议使用新版的spectre, MMSIM62以上的, 可以直接读hspice model. 用法是
spectre +spice netlist

----------------------------------------

你好,
spectre +spice netlist
能否对这个用法作详细的解释
不是转化model 格式吧
我用的软件,在调用工艺Model时,如果直接加hspice 模型
会出错的

网友:
一般foundry都会提供hspice或者spectre model文件. 但是对于某些情况, 如果仅仅有hspice model和netlist, spectre仍然可以支持(不是100%, 有些语法不行, 比如.options). 这个特性叫做hspice compatibility feature. 这个特性只spectre跑同样网表应该得到和hspice一致的结果. 比较新的spectre都可以支持, 记不清是具体版本, 好像是MMSIM62之后. 5141下面的spectre没有这个更新.
可以去看看spectre manual, 如果在spice compatibility那章讲用spp就是老版本, 如果讲SFE就是新版本.

楼主:
一知半解
还是感谢楼上的

网友:
我是用Model Extractor去转的,还蛮方便的
那套软体的名称叫MBP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0-02-14):
Don't get it.

网友(2010-04-23):
我也有同样问题呀

网友(2010-09-22):
用SPP的命令,
不止模型可以,网表也同样可以的。

但最后通常也需要自己改一下的。

网友(2024-05-23):
引用 楼主:

我是在unix 系统下进行这样的操作的。
在命令终端 输入

您好,我输入spp 也出现了commad not found,请问您当时是如何解决的。是因为没有将cadence加入环境变量吗,但是我可以执行virtuoso。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