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wer PC的几个基本问题

楼主(2009-06-22):
1, Intel与Motorola读写方式的区别?
2,大模式,小模式的区别?
谢谢!

网友(2009-10-05):
Little-Endian就是低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低地址端,高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高地址;Big-Endian就是高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低地址端,低位字节排放在内存的高地址端-

网友:
intel和moto据说因为知识产权的问题在大端小端上搞过,然后后来者就两种都支持了

网友(2010-04-17):
intel处理器支持memory空间和IO空间,而powerpc将外设也映射到memory空间。

网友(2010-10-31):
2个问题其实就是同一个问题。PPC的datasheet里面有描述,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大小端的问题很多cpu都支持2种

网友(2010-12-16):
大小端的问题见一楼,INTEL模式和MOTO模式可以简单理解为:
INTEL 模式  WE和OE分开
MOTO模式 WR 高读低写

以上回答仅凭印象,如果不对往见谅

网友:
参考一下芯片手册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