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综合后仿真问题

楼主(2009-06-22):
在XILINX的ISE中,在Synthesize-XST下双击"Generate post-Synthesis Simulation Model"选项,会产生Netgen文件夹,里头有"topname_synthesis.v"文件,这是后综合仿真模型文件,可是这个文件怎样在仿真器(特别是ISE的仿真器)中跑起来呢?
我试过,没法在原来的激励文件中让仿真跑起来,要怎样才能跑这个后综合仿真模型文件?望哪位大虾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2009-08-20):
可以使用modelsim直接进下后仿真

在xilinx的项目选项上面,有个下拉菜单,可以选择implement 实现   behave simulation 仿真, 布局后仿真三种方式。你找找看。

可以使用modelsim直接进下后仿真:
首先在ISE里面输入compxlib生成仿真库。

然后可以用modelsim进行仿真了,注意:需要把glbl.v这个文件一起编译(vlog)和加载(vsim)进来。
比如vlog  $XILINXPATH/verilog/src/glbl.v ($XILINXPATH 安装xilinx的目录)
vsim -lib work  top glbl -L  .....
来实现后仿真.
可以参考这个网页 http://www.edacn.net/html/88/49288-1341.html#xspace-tr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