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E论文的一个电路图,不难,但愣是没看明白,谁解释一下?

楼主(2009-06-23):
注意一下LVA后面的八个cascaded amplifier,就是CMOS Inverter吧,中间加个反馈电阻可以提高增益和减少功耗。
这个就是整个的设计了,没有任何额外的偏置电路啥的。
想问下,那八个级联的inverter怎么可能工作在饱和区啊?LVA后面加了一个电容,这样进入第一级inverter的直流电压就是0啊,第一级就不放大,后面怎么工作啊?
这个是0.18um工艺的,我用0.6um工艺仿了一下那个级联放大器,根本就不行..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inv 那个电阻就可以决定输入直流电压啊,和该inv的输出直流电压一样。所以,应该能工作。

网友:
只要负反馈的增益足够大,就能保证管子处于饱和区,
LZ调调电路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8687
注意一下LVA后面的八个cascaded amplifier,就是CMOS Inverter吧,中间加个反馈电阻可以提高增益和减少功耗。
这个就是整个的设计了,没有任何额外的偏置电路啥的。
想问下,那八个级联的inverter怎么可能 ...

----------------------------

理论上因为有负反馈,所以第一级的输入直流电压不是零
实际上,如果输入电压为0。那么第一级输出端电压接近VDD,通过反馈电阻,输出端岂不为VDD了?
所以它会稳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当然参数要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8687
注意一下LVA后面的八个cascaded amplifier,就是CMOS Inverter吧,中间加个反馈电阻可以提高增益和减少功耗。
这个就是整个的设计了,没有任何额外的偏置电路啥的。
想问下,那八个级联的inverter怎么可能 ...

常用的结构啊,静态的时候,inverter输入输出间接一个电阻确定dc operating point
就相当于两个diode connect的nmos/pmos连接在vdd/vss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8687
注意一下LVA后面的八个cascaded amplifier,就是CMOS Inverter吧,中间加个反馈电阻可以提高增益和减少功耗。
这个就是整个的设计了,没有任何额外的偏置电路啥的。
想问下,那八个级联的inverter怎么可能 ...

中间加个反馈电阻不是提高增益,是提高稳定性,并且兼顾DC AC的稳定性, 你可以看为是自偏置静态工作点

网友:
同意六楼的观点,我分析了一下小信号模型,发现加上这个栅漏电阻会导致反相器的增益变小,但是稳定性的问题没看太明白,六楼的麻烦给解释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仿过了,应该说是gain bandwidth product 变大了

网友:
It is a traditional shunt feedback LN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个反馈电阻不是提高增益,是提高稳定性,并且兼顾DC AC的稳定性, 你可以看为是自偏置静态工作点

请教一下:这个稳定性怎么估算?
另外,这种反相器并联电阻的放大器会不会对Ground Bounce非常敏感?当后面的Buffer翻转引起片子上GND变化,而带来输入端搁置电容前后变化不同,会不会误翻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8687
注意一下LVA后面的八个cascaded amplifier,就是CMOS Inverter吧,中间加个反馈电阻可以提高增益和减少功耗。
这个就是整个的设计了,没有任何额外的偏置电路啥的。
想问下,那八个级联的inverter怎么可能 ...

不加反馈电阻的反相器增益 Av=(gm1+gm2)(ro1//ro2)
加反馈电阻Rf后增益   Av=(gm1+gm2)Rf
增益应该是下降的,但带宽增大了

网友:
The CM voltage is set well by the diode-connecting resistor.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稳定性怎么估算?
另外,这种反相器并联电阻的放大器会不会对Ground Bounce非常敏感?当后面的Buffer翻转引起片子上GND变化,而带来输入端搁置电容前后变化不同,会不会误翻转?

直接把8个反相器+电阻看为SHUNT SHUNT 反馈就OK了,估计用来再生并检测前级的交变电流变化,这种结构对电源噪声的影响敏感的不得了~只是试验用的吧

网友:
个人觉得,LVA的输出电压直流电压过高,如果直接加到推挽反相放大器上,会使这个放大器工作在乙类情况,而乙类放大器是有交越失真的,所以加电容隔直流,给第二级加反馈电阻,使其工作在甲乙类,因为本身反相放大器的增益不是很高,所以做了8个级联来达到增益的要求,同时这样偏置也比较节省面积,不需要复杂的偏置电路,只要1K的反馈电阻即可(因为加了反馈电阻之后,输出电阻很小)。同时输出电阻的减小,也增大了带宽,提高了稳定性。

网友:
这个电阻是ac open, DC short. Sansen的书上写着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