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查找的实现方法

楼主(2009-06-23):
小弟这两天头大了,要实现连续数据的峰值查找,实际系统当中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峰值,要求把这个峰值找到,并输出一个标志。我的想法是在一定门限之上的数据进行比较,前一个数据跟延时一个cycle的数据比较,大的存下来,再跟进来的新数据比较,存大值,这样就能得到在门限范围内的最大值了,问题是标志信号的输出应该如何实现,谢谢大侠了。

网友:
峰值时候标志位为1,不是时候标志位为0......
我理解的对么?

网友(2009-07-31):
这个还好吧。。。做一个module,delay =1 cycle
make a subtractor inside the module, and a flop bank with the 2*data width + 1.

assign [n:0] sub_value = current_value[n-1:0] - stored_value[n-1:0]
assign flag = sub_value[n];
always @ (...clk)
if (res) stored_value <= 'h0;
else if (flag) stored_value <= current_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