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T_Testbench license

楼主(2009-06-23):
我下载了synopsys的注册机。。。里面没有VT_Testbench这个licesne。那个大侠给俺一个。。。找了快一周了。。。谢谢了

楼主:
帮帮忙呀

网友(2009-10-22):
同找,找了很久都没有啊

网友A:
Add following lines to synopsys.src and generate license.dat using EFAlicgen0.4 apply SSS keygen
fix.
INCREMENT VT_Visual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100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INCREMENT VT_Testbench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100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INCREMENT VT_TestbenchRuntime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100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INCREMENT VT_VCS_BETA_Features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100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INCREMENT VT_VCS_LCA_Features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100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网友(2011-08-27):
回复 楼主:

   好啊  你的VT_Testbench问题弄好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头疼啊~~~

网友:
    这位大牛,我按照这个没成功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
自己在文件里面加一行VT_Testbench 就好了。
不过必须使用ss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个文件?能具体一点吗 先谢谢了~~

网友(2011-11-08):
回复  temp179

    哪个文件?能具体一点吗 先谢谢了~~
引用 网友C:

Replace this file to that in packs/Synopsys.src, and then follow the normal procedure of license generation.

网友(2011-12-29):
这种方法是OK的,

网友(2012-05-09):
很有用的

网友(2022-02-24):
引用 网友A:
Add following lines to synopsys.src and generate license.dat using EFAlicgen0.4 apply SSS keygen
fi ...

it wo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