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512Mbit 换成1GBIT的nandflash,需要在原理图中做哪些修改呢?

楼主(2009-06-23):
在S3C2440的外围的512bit NANDFALSH 换成1GBIT的nandflash,需要在原理图中做哪些修改呢?
问题描述:
在原来S3C2440的设计中采用了512bit NANDFALSH (K9F1208UOC-PIB0),现在更改为SAMSUNG_K9F1G08U0B_PIBO,
需要在S3C2440的外围电路做哪些修改呢?请告知,多谢谢!!!

网友:
硬件电路上是不需要更改的,软件驱动上需要做相应的更改。两个芯片ID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硬件上也是需要改的,NAND控制配置选择是不同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真正的答案

网友(2013-02-28):
硬件上按照芯片引脚功能连接即可,软件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