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SMC0.18工艺使用问题

楼主(2009-06-23):
我在使用TSMC0.18工艺的时候,MOS 模型是nch,pch的。我使用的仿真模型SCS里面也有nch,pch。我使用的是TT仿真的,可是一仿真,它就报错,说找不到相关的模型。为什么这样子啊?在选用SCS文件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嘛?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有没有加Model Library  rf018.scs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使用TSMC0.18工艺的时候,MOS 模型是nch,pch的。我使用的仿真模型SCS里面也有nch,pch。我使用的是TT仿真的,可是一仿真,它就报错,说找不到相关的模型。为什么这样子啊?在选用SCS文件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

1.是在spectre下仿真?
2.报错信息怎么说?

楼主:
找不到相关模型

网友:
好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老师把shell改了可以,但是有些人用还是不行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使用TSMC0.18工艺的时候,MOS 模型是nch,pch的。我使用的仿真模型SCS里面也有nch,pch。我使用的是TT仿真的,可是一仿真,它就报错,说找不到相关的模型。为什么这样子啊?在选用SCS文件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

TSMC0.18工艺已经很成熟了,MODEL一般不会有问题
是不是操作步骤有问题?

网友:
用其他corner仿真能行吗?

网友:
你看看你生成的网表里面的modelname对应位置是不是nch 或者pch。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环境设置有问题。
icfb这个里面打入“cdsGetNetlistMode() 如果返回的值是digital 那么就是问题的原因。应该返回的值是“Analog
  如果修改的话 您在“.cshrc
中添加以下一行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然后从新: source .cshrc
然后从新启动icfb 就可以了。

网友:
差不太多,查查Cadence的manual会很清楚的。

网友(2009-12-14):
管子的名字和模型里面的名字是否一致?

网友(2011-03-30):
desinged for about 100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