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下载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24):
自己画了一块Ep2c5t144的核心板,用Jtag下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用AS模式下载的话,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编程,检查,校验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也就是从软件看起来AS下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在硬件中跑不起来,大家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能具体些么?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是不是EPCS器件的输出脚有问题,程序可以写进去,但是读不出来?

网友:
试试signaltap,看看时钟有没有问题?

以前在xilinx的CPLD设计中遇到过类似的问题,JTAG下载后也是不工作,后来查到应该设jtag clock为启动时钟。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搞不清楚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的,可能是配置芯片的电压问题,如果配置芯片的电压大于或小于3.3V(5%)的话有可能写不进去的。。。即使写进去了,有可能过一会就自动掉电

网友:
以前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可以简单写个程序,看看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