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过VCS的能帮我解答几个问题吗?

楼主(2009-06-24):
1.我下的是VCS2008,用synopsys安装,但是只能装其中的vcs_vA-2008.09_linux,安装通过了,但是日志里面是 ERROR: Can not find vcs installation script /usr/synopsys/A-2008.09/VMS/admin/install.sh ,确实没有这个文件。

我想问 vcs_vA-2008.09_common.tar 和 vcs_vA-2008.09_linux.tar 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两个都要装,怎么安装?

希望知道的高手解答。。。

网友:
两个都要,用installer安装。如果你用的是installer2.0,这两个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不需要解压就可以安装了 。

网友(2011-11-25):
我现在安装VCS2010用的是install2.3也是不行,common安装不了,只能安装linux,出现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一起安装,郁闷,我用的是Ubuntu,我从网上下的文件就是common和linux解压过的,我重新压缩成tar文件然后启动installer说是不能解压,谁能指点我一下啊!!

网友(2012-05-21):
回复 网友A:

    真的吗,一会试试

网友:
intaller 2.3 可以安装2011.03,破解已经通过,正在整环境变量!

网友(2012-07-27):
小弟菜鸟,哪位大哥大姐能不能给一份安装说明,环境变量设置啥的,急求

网友(2012-11-01):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样解决的。我安装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希望能够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arch and use new install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我用的是installer_v2.3 这一个是不能用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 !我和你遇到到问题一模一样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