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F的疑惑

楼主(2009-06-24):
在进行后仿时,对SDF进行编译的过程中,出现告警:ncelab: *W,SDFNET: Failed Attempt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timing check (RECOVERY (posedge RN) (posedge CK) (-0.124)) of instance xxxxx_ of module SDFFRHQX8HS <.\xxxxxx.sdf, line 1519575>.请问什么原因导致这一问题?(已经排除SDF与仿真库的不一致)。再者,这一问题如果不修复,会不会影响到后仿的正确性?

网友:
这个不检查会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因为带复位DFF的复位信号RN与时钟之间不需要做检查,才导致这个问题.一般不需要关注

网友(2009-07-30):
毫无疑问,仿真库中这个单元没有对应的arc定义,但是。lib中有,于是sdf中就会有。

网友:
接LS,于是,打开SDF文件将所有RECOVERY项注释之。

网友:
应该是时序反标时找不到那条路经.
你的sdf 中的timing arc 和 库中的 timing arc 没有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