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比较器,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实现方式?

楼主(2009-06-24):
reg [10:0] id;
reg [9:0]   value;
always (id)
    if (id < 11'd1)
        value = 10'd0;
    else if (id < 11'd2)
        value = 10'd1;
    else if (id < 11'd5)
        value = 10'd4;
    else if (id < 11'd10)
        value = 10'd7;
    else if (id < 11'd20)
        value = 10'd13;
    else if (id < 11'd30)
        value = 10'd18;
......
......
    else if (id < 11'd300)
        value = 10'd200;
    else if (id < 11'd310)
        value = 10'd203;
......
......
    else if (id < 11'900)
        value = 10'd830;
中间省略了很多,比较的值没什么规律
请问有什么好的实现方式吗?

网友:
重新设计ID的值,使ID可以简单映射到VALUE

楼主:
就是因为id值没什么规律呀

网友:
这么多数值的选择,你还不如做个ROM的查找表呢,这个写法,你能跑多快的钟呀?
你最好试着找找规律,要不就用ROM吧

楼主:
时钟要求还好15M就可以了。

用ROM更占资源啊

网友:
这么写组合逻辑的多大,你还是把它分成几段来写.

网友:
用ROM表吧。。。

网友:
用rom实现比较的好

网友(2009-07-31):
最好是单个值的比较。找id信号的规律

如果没有规律,那么只能分段处理,确保share pip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