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写的串口,XP不识别

楼主(2009-06-24):
FPGA写的串口(模拟16C950),XP不识别,哪位有串口驱动机制或者相关资料?

网友:
电平转换了没有?

不要说你直接用FPGA和电脑相连了

FPGA与PC串口相连的时候,需要一个电平转换芯片,你看看有没有?

看你的描述,似乎没有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楼上正解!
与PC机接口必须采用串口电平转换芯片,如max3232等。

网友:
需要加串口电平转换芯片的

网友:
出了电平转换问题外,你还可以测一下你的时钟频率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