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加载WDF编写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9-06-24):
编了一个超级简单的WDF驱动程序,想用WINDBG来调试,可在目标机上(vmware)想加载驱动,却怎么都不行。

试过KmdManager,driverstudio中的drivermonitor,两种工具都会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然后根据WDK中的例子,编了一个测试的app,结果在app中使用StartService函数返回错误值2(ERROR_FILE_NOT_FOUND),

查看注册表中H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中的驱动名字下的路径是正确的路径。

这样看来,三种方法都是一个现象,就是"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而用WDM写的程序用三种方法中的一种都可以实现驱动的加载。

为什么会这样啊,怎样才能把WDF的东东加载成功啊,有知道的大侠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太难啦,不懂

网友(2012-12-07):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