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怎样入门?

楼主(2009-06-24):
各位大虾!小弟想学习CPLD,准备用ALTERA公司的EMP240芯片,语言准备用Verilog,但不知道看什么书好?入门最好看那些东西,请大家指教,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入门三步走:
1、先利用EDA软件随便找一些简单项目进行设计,比较同一个项目不同的代码编写方式对资源和时序有什么影响

2、仔细研究芯片的DATASHEET,分析芯片结构,结合第一步的项目经验,分析为什么不同的代码对资源利用和时序有影响。影响有多大。

3、做好了前面两步,则参与一些大的项目,增加项目经验,侧重于系统结构的改进而不是代码的编写。优化项目指标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以战养战,on job training.

网友:
本人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学习,谢谢!

网友:
看书看书,然后做项目实践

网友:
個人的學習過程是不斷的上網搜尋相關的文章
並且閱讀
然後看學校是否有提供發展平台
可以多利用機會練習

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买个板子捣鼓捣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