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选型:控制器+步进电机控制+以太网口+USB2.0+串口

楼主(2009-06-24):
大家帮我选型:控制器+步进电机控制+以太网口+USB2.0+串口
控制器选什么样的比较合适?

有人曾建议C8051F120和C8051F020,哪种大家用的多一些,最好相关资料多点的,这样用起来也方便。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器

IDC232串口/usb口步进电机控制器集串口通讯、步进电机控制功能、驱动功能于一体,配置有RS232串口,方便同上位PC机进行串口数据通信,实现PC通过串口直接控制步进电机。模块收到串口指令后对指令进行解析,并发出驱动功率信号给下位步进电机执行;另外也可接收来自于各种光电等传感器的NPN/PNP输出信号,按照预先存放在存储器中的程序实现步进电机的实时控制,如接收到传感器信号后自动控制步进电机按照一定的转速和圈数运行,进行无反馈精确定位。同时,该模块采用“在系统编程技术”,可通过互联网远程下载程序实现软件升级,驱动逻辑可随时更新,实现柔性控制。模块主要应用于非恶劣环境下的工业控制及各种自动化生产线检测装置,避免在非复杂控制系统中使用价格昂贵的PLC方案,帮助最终用户降低成本。模块化的商业级产品可有效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和降低开发成本。目前该产品在多家科研院所和光学设备及其他控制、检测设备生产厂家使用。
一、 特点
1.同时支持工业标准G代码及串口指令语言两种方式编程。
2.一台控制器即可控制4台步进电机,用户可以有效降低四轴以内控制系统硬件成本,可满足大多数项目需求。如需控制更多的步进电机可通过集线器(HUB)进行扩展,实现远程或多轴步进电机系统控制。
3.支持USB端口通讯,方便用户采用笔记本电脑现场调试。
4.程序执行方式:暂停、停止、连续自动运行或单步运行,有助于用户调试程序。
5.支持8路行程开关(可通过软件设置常开/常闭型,增强系统通用性),支持常用的NPN/PNP型以及两线直流触点型接近开关。
6.对于机械系统采用滚珠丝杠或蜗轮副传动的系统,可以设置丝杠导程、传动比以及驱动器细分数等参数,系统自动计算控制参数(转速、脉冲数等),用户可以专心于被控对象的研究及编程,而无需人工计算底层控制参数。
7.支持图形用户界面开发平台:Visual Basic Visual C++ 等。
8.支持虚拟仪器开发平台: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9. 如有特殊需求,控制硬件及系统软件均可定制。

二、应用案例
电学光移台
智能检测系统
串口通讯自动化设备
自动化质量检测仪
定长控制系统
精密切割机械

更多有关串口通讯控制步进电机的信息和相关资料可参阅http://blog.designnews.com.cn/chirays/19077/message.aspx

网友(2015-11-23):
控制器+步进电机控制+以太网口+USB2.0+串口

网友:
控制器,以太网,USB2.0,串口这些都可以用STM32的MCU来完成,不用再找其他什么IC芯片了。步进电机你就找步进电机的驱动模块就是了。就是程序麻烦一些。

网友:
控制器,以太网,USB2.0,串口都可以用STM32的MCU来完成,不要再找其他芯片了。步进电机可以用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就行了。

网友(2016-06-02):
不能用51,用arm

网友(2016-07-07):
步进电机可以用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就行了 !!!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