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可以提取HSPICE格式netlist绘图软件?

楼主(2009-06-24):
不知道各位高手对HSPICE的Design entry都是怎么实现的?是直接写netlist还是用绘图软件画好了以后提取的啊。
有什么绘图软件可以直接提取能够用于HSPICE仿真的Netlist。不需要严格的符合,只要电路拓扑正确即可。
谢谢各位高手,小弟在此先拜谢!

网友:
spicevision can extract a schematic from spice file.

楼主:
Thanks very much ,but...

thanks very much , but it seems that a license is necessary.

网友:
去凌特的网站上,有个仿真软件,可以的,免费

楼主:
是不是linear?看了一下好像是一个器件厂家啊。那个问题我已解决了。用的TANNER的S-edit。挺不错的,可以直接提取sp格式的网表,再添加一下库文件就可以在HSPICE下仿真了。也可以直接用T-spice仿真,不过个人比较习惯HSPICE,它的库文件好处理一点。
谢谢楼上的建议啊!

网友:
怀疑这么做仿真的精确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linear?看了一下好像是一个器件厂家啊。那个问题我已解决了。用的TANNER的S-edit。挺不错的,可以直接提取sp格式的网表,再添加一下库文件就可以在HSPICE下仿真了。也可以直接用T-spice仿真,不过个人比较习惯 ...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仿真仿真毕竟还是模仿真实。最后当然还是得看测试结果。事实证明,仿真能发现许多潜在毛病,设计意义还是重大的。

网友:
sedit小巧好用

网友(2009-07-31):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一直用文件输入格式,记得有个软件叫tanner可以画图

网友:
一个笨办法

使用verilog的门级代码写法

网友:
Viewlogic软件下面有个Viewdraw可以画图并导出电路网表

网友:
个人觉得lakers ams也不错哦,画好图可以提网表,自己写激励就可以在hspice下仿真了。

网友(2009-11-19):
去弄个试试

网友(2010-03-11):
i think pspice may be can do that

网友:
viewdraw,或者cadance都可以啊

网友(2010-06-25):
可以用cohesion designer

网友:
這些都是好方法
感謝

网友(2011-06-06):
非常期待有cohesion ams designer v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