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dence中自带Balun吗?如果没有,自己怎么做一个?

楼主(2009-06-25):
Virtuoso里面自带Balun吗?就是单口网络转成双口网络的。
如果没有,自己怎么做?谁能提供个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应该有吧  以前用过  好像在一个叫Basic的库里面

网友:
有啊,在RFLib里面,就叫balun

网友A(2013-02-21):
analogli库里面有个ideal_balun,是个理想巴伦。

网友(2017-07-04):
rfLib的balun单端输入阻抗什么意思,50的时候并没有匹配啊。。求助

网友(2018-01-11):
回复 网友B: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设置问题。。。

网友C(2019-12-13):
引用 网友A:
analogli库里面有个ideal_balun,是个理想巴伦。

你好,我找到了理想巴伦,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连接电路,哪边连接单端呢

网友D(2020-05-08):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找到了理想巴伦,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连接电路,哪边连接单端呢
...

左上接输入,左下接共模(一般是vdd/2),右面两个差分输出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D:
左上接输入,左下接共模(一般是vdd/2),右面两个差分输出

左下接共模什么意思?难道不是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