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求出UnCox

楼主(2009-06-25):
最近想要算出UnCox跟UpCox
以NMOS而言
為何我求出的uncox會高達300多uA/V阿
跟網路上查的資料有點差距 網路上得結果好像都是100多而已
我是以飽和區的條件去算的
Id=1/2*uncox*(w/l)*(Vgs-Vth)^2
在此我忽略λ 因為好像λ的影響並不大
以下是我的spice檔
******************
m1 d g gnd gnd nxx w=10u l=0.35u
vgs g 0 dc 1v
vds d 0 dc 0v

.op
.dc vds 0 3.0v 0.05v
.probe vth(m1)  v(g) v(d) id(m1)
.end
******************
可否各位大大幫忙解決
謝謝

网友:
用Vds=Vgs的数据算的?

试试把Vds=Vgs,扫Vgs得值

Vgs=1V,如果Vt=0.6V,过驱动电压有0.4V, 减小到0.2V试试?

试试把L加大些,用长沟道算结果是多少?

网友:
不大不大,我的算出来是356
我用的18工艺哈

网友:
我这里.6 的是100多
lz的.35的300不正常么?

网友:
I think 150~200 is reasonable for N in 18 process....u can get it by curve fitting method, which is more accurate under the specified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