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时电阻负载的处理

楼主(2009-06-25):
请教高手:如果运放要接电阻负载,特别是负载电阻比较小的情况,仿真时是否需要在输出和负载之间接一个隔直电容,因为直接把电阻接在负载输出端喙影响到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对单电源的情况)。

网友:
If just in simulation, you can put a very large f capacitor, for AC loading.

网友:
如果真实情况也是如此的话,需要增加驱动电路

如果真实情况也是如此的话,需要增加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