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和tf文件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25):
abstract中要用到的tf文件中是不是一定要有关于P&R的定义呢?
如果没有,手动定义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最好有的,反正可以从公司给的LEF中dump出来,如果不定义的话,在Abstract中需要填写金属的offset(半间距),如果tf中定义了就不用写了

网友:
直接导入STD Vendor的LEF即可,
里面有Metal Pitch and OFFSET

网友(2010-04-29):
唉 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