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文本输入方法的操作

楼主(2009-06-25):
PSPICE文本输入方法的操作!!!
1.可利用任何文本编辑器编辑CIR文件
注意:文件输入方式的后缀名为CIR,电路图输入方式的后缀名为SCH
例如 Test.cir的文件内如如下:
EX2
VS 1 0 5
R1 2 3 20K
R2 3 0 30
L1 1 2 200M IC="0".2
C1 2 3 5U IC="20"
.TRAN 0.1M 50M UIC
.PLOT TRAN V(2,3)
.PROBE
.END
2.从PSpice A/D里打开Test.cir文件
3.点击Run(菜单Simulation-->Run)
4.View-->Simulation Results
5.Trace-->Add Trace,然后选择一个你要的节点或编辑一个表达式。

以上方法操作就可以实现文本...输入...
下面给大家发一个长一点的.HE HE.
wangjin                         **** 文件名 任意名都可以 但必须要有****
VCC 8 0 12                      **** 电源正极接于节点8 负极接于0 电压为12V ****
VEE 0 9 12                      **** 电源正极接于节点0,负接接于节点9,电压为12V;****
VIN 1 0 AC 1 SIN(0 0.1 5MEG)    **** 信号源VIN 接于1 和接点0;交流1V 进行交流分析.同时加一个正弦信号 直流偏置为0,振幅为0.1V频率为5M的交流信号源,进行瞬态分析;****
RC1 8 4 10K                     **** 电阻RC1 分别接于节点8 节点4;阻值为10K;****
RC2 8 5 10K                     **** 电阻RC2 分别接于节点8 节点5;阻值为10K;****
RS 2 1 1K                       **** 电阻RS 分别接于节点1 节点0;阻值为1K;****
RS1 8 7 20K                     **** 电阻RS1 分别接于节点8 节点7 阻值为20K;****
RS2 3 0 1K                      **** 电阻RS2 分别接于节点3 节点0 阻值为1K;****
Q1 4 2 6 MOD1                   **** 三极管Q1 CBE 分别接于节点 4 2 6 模型为MOD1****
Q2 5 3 6 MOD1                   **** 三极管Q2 CBE 分别接于节点 5 3 6 模型为MOD1****
Q3 6 7 9 MOD1                   **** 三极管Q3 CBE 分别接于节点 6 7 9 模型为MOD1****
Q4 7 7 9 MOD1                   **** 三极管Q4 CBE 分别接于节点 7 7 9 模型为MOD1****
.OP                             **** 求出直流工作点.本电路共有9个节点;温度值为27度;****
.DC VIN -.15 .15 .01            **** DC为直流分析语句,分析输入电压从-0.15V到0.15V扫描特性,每0.1V作一次分析;****
.PRINT DC V(4) V(5)             **** .PRINT 为打印语句,其中DC是打印直流内容,这里规定打印节点4和5上的电位,既相对地参考点的电压随输入的变化关系;****
.PLOT DC V(4) V(5)              **** .PLOT为绘图语句,其中DC表示绘制直流分析的传输特性,说明是绘制V(4) V(5)的输出电压和VIN关系曲线;****
.TF V(5) VIN                    **** .TF是转移函数分析语句,该句表示计算直流分析时,小信号输出电压V(5)和输入电压VIN的转移函数值,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
.AC DEC 10 25K 250MEG           **** .AC是交流分析语句,是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从25K到250M进行频域分析DEC表示按数量级变化,10表示每一数量级中取的分析点数目;****
.PRINT AC VM(5) VP(5)           **** 打印AC分析VM(5)VP(5)的取点数;****
.PLOT AC VM(5) VP(5)            **** 绘制AC分析VM(5)VP(5)的取点数;****
.TRAN 4N 100N 1N                **** .TRAN是瞬态分析语句,并规定了打印或绘图时间增量为4N秒,计算终止时间为100N秒,打印或绘图开始时间1NS*;****
.PRINT TRAN V(5) V(4)           **** .打印出4.5点的电压随时间变化;****
.PLOT TRAN V(5) V(4)            **** .绘图出节点4.5的电压随时间变化;****
.MODEL MOD1 NPN BF="80" RB="100"    **** 模型语句,模型名本例中取为MOD1.器件类型参数值是已知条件.****
+CJS=2P TF=.3NS TR="6N" CJE="3P" CJC="2P" VAF="50"   **** +代表续行号,表示和上面的语句为一行;****
.END                            **** 结束语句...一定要有;****

带有注释的...
大家在用的时候要把这个注释删掉才行.不然无法正常运行...
下面是上图的网表输出结果...
HE HE...
大家可以看看...
**** 10/08/07 12:01:18 ********* PSpice 9.2 (Mar 2000) ******** ID# 1 ********
wangjin

****     CIRCUIT DESCRIPTION

******************************************************************************

VCC 8 0 12
VEE 0 9 12
VIN 1 0 AC 1 SIN(0 0.1 5MEG)
RC1 8 4 10K
RC2 8 5 10K
RS 2 1 1K
RS1 8 7 20K
RS2 3 0 1K
Q1 4 2 6 MOD1
Q2 5 3 6 MOD1
Q3 6 7 9 MOD1
Q4 7 7 9 MOD1
.OP
.DC VIN -.15 .15 .01
.PRINT DC V(4) V(5)
.PLOT DC V(4) V(5)
.TF V(5) VIN
.AC DEC 10 25K 250MEG
.PRINT AC VM(5) VP(5)
.PLOT AC VM(5) VP(5)
.TRAN 4N 100N 1N
.PRINT TRAN V(5) V(4)
.PLOT TRAN V(5) V(4)
.MODEL MOD1 NPN BF="80" RB="100"
+CJS=2P TF=.3NS TR="6N" CJE="3P" CJC="2P" VAF="50"
.END

网友(2009-12-18):
你这个方法有一个前提条件,不然那个RUN是灰色的,前提就是.cir文件的储存目录必须全是英文的,不能有中文。还有,复制粘贴要有点责任心,最起码你要确认一下,你那个文件能执行么?
下面是test.cir运行的结果
VS 1 0 5
R1 2 3 20K
R2 3 0 30
L1 1 2 200M IC="0".2
---------------$
ERROR -- Invalid number
C1 2 3 5U IC="20"
-------------$
ERROR -- Invalid number
.TRAN 0.1M 50M UIC
.PLOT TRAN V(2,3)
.PROBE
.END

别用这些有问题的复制帖误人子弟。

网友(2010-08-06):
呵呵,是啊,发帖之前验证一下正确性还是蛮必要的

网友(2011-08-31):
目测了一下,2楼是大神。。。。。。。。。

网友(2014-07-23):
haha,3q all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