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时钟馈通啊??

楼主(2009-06-25):
请问各位,什么是时钟馈通啊,我在baidu,google里面都搜不到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您是說"clock feed-through"嗎?

网友A:
MOSFET用作开关时
gate端接时钟信号
而source和drain端通过信号
由于存在cgs和cgd
时钟信号可能会耦合到source和drain端
从而影响信号
这就是时钟馈通
另外,还有电荷注入
当mos由导通转向关断时,沟道电荷会泄放至source和drain端,从而影响信号
这是SC电路主要的两个需要避免的效应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赐教!!

网友(2010-04-21):
简单地来说,就是栅源和栅漏间存在耦合电容,mos栅上的电压或扰动会通过这些耦合电容耦合到源或漏,可以通过差分或补偿等方法降低

网友:
书上有啊

网友(2011-10-15):
到书里面搜索一下吧,razavi allen martin里面都有

网友(2012-08-16):
回复 网友A:

    谢谢牛人!!那相关双采样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2013-02-18):
English420
中文:343

网友:
回复 网友B: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P420

    拉扎维教科书 P343

网友(2013-12-02):
时钟馈通___

网友(2014-12-02):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拉扎维中文版第343页有

网友(2016-06-24):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2017-05-25):
百度查到这篇帖子,感谢一下

网友(2018-03-02):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中page 131的习题4.1-11中说脉冲幅度的减小不影响馈通的结果,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另外请问馈通的结果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2022-12-15):
引用 网友A:
MOSFET用作开关时
gate端接时钟信号
而source和drain端通过信号

mark一下

网友(2025-07-14):
引用 网友A:
MOSFET用作开关时
gate端接时钟信号
而source和drain端通过信号

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