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LDO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LDO芯片给RF芯片多个管脚供电,2.8v,RF芯片上其中一个管脚上的电压信号是周期开关的,约4.6ms(占空比1/8), 如果要求这个周期信号不至于通过LDO影响其它管脚电压的电压稳定,这应该着重LDO的哪些参数或性能?

楼主:
也就是LDO有多个输出,要防止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选用LDO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哪些参数呢? 谢谢

网友:
Cross Talk
小妹妹刚刚毕业吧~~~

网友:
psrr,还有 动态负载响应吧

楼主:
ji xu guan 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