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的SFDR如何提高?

楼主(2009-06-25):
小的现在做了一个10bit电流舵型dac。测出输入是4M信号,采样频率为100M的时候,SFDR差不多只有49DB,请问高手要如何提高DAC的SFDR?

网友:
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感谢感谢~~~

网友A:
提高输出阻抗是很好的办法
另外 使得开关管工作在接近于饱和区对于提高SFDR非常明显
还可以减小cascode管的尺寸 即电容

楼主(2009-08-04):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答,看来要设置一下开关管的栅极电压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减小电流源的尺寸的时候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整体dac的电源抑制变差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dac的电源抑制呢?
帮忙解答一下 。。。 谢谢了

网友:
dac的电源抑制比指什么?

楼主(2009-09-27):
电源抖动对dac的影响。。。。。

网友(2010-05-17):
提高输出阻抗……

网友(2010-08-09):
提高电流源的输出阻抗,因为PSRR就简化为两个阻抗之比。所以提高Rout将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小弟最近刚开始学习current stering da,能否给我发个design report或者给个电路看看,不胜感激啊smelly2006@sina.com

网友(2011-05-13):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3-05-30):
很好的话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
采样和输入信号频率够低的了,提高输出阻抗,减小电流源drain端寄生就绰绰有余。至于三楼说的switch工作在饱和区和提高输出阻抗是一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  输出信号的fft如何计算呢? fft采样频率远大于dac转换速度 or 等于dac转换速度?

网友(2018-11-14):
多谢了,正需要呢

网友D(2021-05-13):
引用 网友A:
提高输出阻抗是很好的办法
另外 使得开关管工作在接近于饱和区对于提高SFDR非常明显
还可以减小cascode管的 ...

请问一下,DAC如何提高输出阻抗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DAC如何提高输出阻抗

有计算公式啊

网友(2024-12-25):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答,看来要设置一下开关管的栅极电压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减小电流源的尺寸的时候会 ...

cascode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