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上电感和电容的大小范围

楼主(2009-06-25):
有谁知道片上电感以及电容的范围是大概是多少吗?
其精度是如何? ( e.g.电容从1pF-10nF, 精度是1pF---> 1pF,2pF,3pF....10nF)

网友:
capacitor: <20pF(about),+-20%
inductor: <15nH(roughly),+-5%

网友:
与你所工作频率也有关系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以下只是个人见解,若有错误,请指正
电感一般小于10nH,电容一般小于1PF,太大或是太小对电路的影响都很不好

网友(2009-09-30):
mos管的很小,变容管的大,等面积的变容管大约是mos管的7倍。

网友:
电感0.5nH到10nH量级间,电容可大可小,看你并联多少电感咯。一般的片上较少使用上百PF的电容。

网友(2009-11-09):
电感0.5nH到10nH量级间,电容可大可小,看你并联多少电感咯。一般的片上较少使用上百PF的电容。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并联电感,是不是电容的笔误?
请问,单个电容的最大值在什么范围,比如30pF可不可以达到?

网友:
我用过50p的电容阿。电感一般小于10n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