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门级仿真

楼主(2009-06-25):
在DC综合完之后,用VCS进行门级仿真,出来的波形只有输入信号,输出信号全是不定态,而功能级仿真完全正确,请教各位大虾,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输出的所有信号都是X????

那你看看你的RTL代码 吧,  是不是类似于  If  缺少else  或者 case() 的状态没写全导致的。

或者是 一些register没有reset值

用RTL 和 GATE分别跑两个波形  对比一下

网友:
检查,reset, clock 等关键信号。

楼主:
RTL代码不可能错误,可能是测试程序有问题,是不是一般和时序有关系?

网友(2012-08-21):
sdf文件反标到器件上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