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2009-06-25):
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图,1110——>1100.本来正常状态是1110->1111->1100.
麻烦各位给看看。谢谢!

网友:
从你的程序看,出来就应该是1110-》1100,没看出你这个程序会出现1111这个状态,是不是程序写错了吧

楼主: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但是我检查不出来。麻烦高手给看看吧。

网友:
count=count<<1;
count[0]=~count[3];

count[0]和count[3]肯定是不同的,所以不会出现1111

网友:
将阻塞赋值改成非阻塞赋值试试,即=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