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 启动问题,请有经验的大侠指教

楼主(2009-06-26):
最近用MPC852T做了一个项目,芯片资料推荐的是先3.3后1.8v启动,或者同时启动,但是实验发现有一些板子,按照这种电源上电顺序,有时候启动不起来,启动不起来的现象是CPU的clkout没有输出,powerpc的复位引脚由cpu控制一直拉低,芯片发烫。
  当时我设计时候做了个兼容设计,更改了上电顺序先1.8起后3.3V启动,以前先3.3后1.8启动不起来的cpu,这新的上电顺序条件下常温下都能正常起来,但是现在发现高温55度左右,又出现起不来的现象,现象也是clkout没有输出,复位引脚一直为低,芯片发烫。一恢复到常温又可以正常启动。
  并且发现只有CPU高温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大侠有类似的经历。希望能够提供点意见。

网友:
飞思卡尔的芯片发热量是比较大。
我记得飞思卡尔处理器核电压需要先上,然后再上3.3v。
这里面有一个时间要求,具体我不记得了。可以考虑问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而且温度到55度,会不会你那个监控电源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IMHO, IO voltage should be pulled up first, since many modules can be set to default values by IO powering up.  A low supply voltage only could lead to false operations.

网友(2009-08-21):
后还i ihiuhuhiuhau好个还iuhiuhio看i

网友:
你说的55度,是环境温度吧,建议测一下芯片问题。温度过高,可能也起不来的。
还有,最好还是再查一下按照芯片的上电时序来为什么启动不了,而相反后却能起来?

网友:
最好严格按照datasheet上要求的顺序做;,。。。延时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