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 Virtuoso Calculator settlingTime的用

楼主(2009-06-27):
刚开始用,哪哪都不太顺利,这又卡住了,谢谢用过的前辈给指点个迷津。

以最基本的Tr-Analysis为例吧,2.5V的直流电源加一个+-0.5V的振荡脉冲电源,也就是说出端电压在2V和3V之间,现在要测上升沿的settling time,电路应该是没什么错了,因为出得来合理的图像,我现在为了方便改参数后直接观察特征值,所以要在Output里面加一个函数。用Calculator里面的special Function-settlingTime设置如下:

先选VT按钮,然后去图里点一下出端电压,然后选settlingTime
initial Value Type 选y,因为要测的是电压, initial Value输入2,最低值
Final Value Type同上也选y,initial Value就是3喽,最高值
要使最终在1%的误差内振荡,Percent of Step输入1,这里表示的意思就是1%×(3V-2V)对吧。
然后下面是single和time
我知道这样算出来的时间是从t=0开始计的,所以后面打算再减去首次达到3V的时间(用Percent of Step=0就行吗)

但是至此已经出现问题了,系统没有报错,只是Output窗口里不显示数值
成生的函数里有个nil不懂具体是干什么的

闲得无聊,就毫无理论根据的试了别的可能性,也没太多可能性,然后发现,当初始类型为y,结束类型为y at x时,可以显示时间,却不是我想用的,而是对应图形中的下降沿后趋于稳定在2V附近的时间。而当初始类型为y at x时,无论结点类型为y或者y at x, 系统都会报错,说什么can't handle nil - nil云云

想问问用过的前辈,我是哪个参数没理解对呢?特别是要求settlingTime需要再减去首次达到3V的时间,我上面说的想法可以实现吗?我尝试相减时也出现了nil-nil的报错提示。谢谢好心人啦。

楼主:
补充一点,因为在直源压源的关系,图形中t=0时是从2.5V开始先下降再上升的,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Guide里就那么两句话,我本来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复杂,可就是不显示,真没办法。

楼主:
要是我发错了地方,麻烦版主帮忙动一动。

p.s.关于前面说的,减去首次达到final value的时间这一步,我又想到不需要用settlingTime这个函数,可以用value函数直接取首次达到3V的时间轴。
关于settlingTime的设置问题继续等待前辈指教。

网友(2010-06-03):
How to use calculator in cadence virtuoso ,pls upload if do u have tutorial.

网友:
也可以用rising time试试,两个rising time的函数,分别测2.1V和2.9V的时间点,相减即可得到。

网友(2011-05-12):
关于settlingTime的设置问题继续等待前辈指教

网友(2011-08-08):
求实用手册

网友(2012-08-12):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4-10-01):
有没有详细点的学习指南资料?英文也可以!

网友(2017-08-13):
有没有中文手册呢

网友(2022-07-17):
谢谢,进行工艺角仿真,那么多曲线根本不知道如何测量,还以为是添加Marker一个一个搞呢,然后稳定电压又不止一个,都快要傻眼了。然后这次认真看了您的帖子,收益良多。

网友:
Name: settlingTime
Expressions:  settlingTime(VT("/vout" 0 t 4e-08 t 1 nil "time")
Value: evaluated

网友A:
何乐年老师的书里面有settling time的设置问题。

一下来自书本内容:P142-143
1) Initial value type: 初始值的类型。
x at y: 根据输入的横坐标获得对应的电压值作为初始值。
y : 直接输入初始值的大小。
2) Initial value: 初始值得大小。假如“Initial value type”中选择的是“x at y”,则输
入的是横坐标;假如假如“Initial value type”中选择的是“y”,则输入的是初始
值大小。
3) Final value type: 结束值的类型。
x at y: 根据输入的是横坐标获得对应的电压值作为结束值。
y : 直接输入结束值的大小。
4) Final value: 结束值的大小。假如“Final value type”中选择的是“x at y”,则输
入的是横坐标;假如假如“Final value type”中选择的是“y”,则输入的是结束
值大小。
5) Percent of step: 表示容差范围,它是指(Final value – Initial value)的百分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乐年老师的书里面有settling time的设置问题。

一下来自书本内容:P142-143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乐年老师的书里面有settling time的设置问题。

一下来自书本内容:P142-143

请问是何乐年老师的哪一本书呢?《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吗?我看的是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没有找到对应内容,请求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何乐年老师的哪一本书呢?《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吗?我看的是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没有找到对 ...

就是这本
页码我弄错了,书的页码:141页到142页是仿真设置。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A:
何乐年老师的书里面有settling time的设置问题。

一下来自书本内容:P142-143

何乐年page156-157,有slew rate函数和settling time函数的具体设置。

网友C(2023-08-03):
引用 网友A:
何乐年老师的书里面有settling time的设置问题。

一下来自书本内容:P142-143

大哥,仿真运放建立时间,函数的参数中最终值怎么确定?

比如:我按 x at y 的方式取值,初始值取输入阶跃信号开始的时间,如10ns,那么最终值取多少纳秒的时间点合适呢?
容差范围到底表示什么?是输出值接近稳定值的范围吗?

那么,有个疑问,最终值和容差范围设定其中一个就阔以了吗?为啥两个参数都要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仿真运放建立时间,函数的参数中最终值怎么确定?

比如:我按 x at y 的方式取值,初始值取输入阶 ...

我一般initial取“y”,然后设置y的初始数值(xx V电压 or xx A电流),
final取“y at x”,这个x是一段时间后y稳定的时间坐标(xx s时刻)

比如一个BGR的VREF电压,提供一个0时刻为0,1ns时刻为VDD的阶跃信号

那么BGR的VREF在50us后稳定。
那么:
initial type: y
initial value: 0
final type:y at x
final value:50u  (大于50us的稳定状态对应的时刻都可以)
如果是90%建立时间,那么”percent of step“ = 10
如果是99%建立时间,那么”percent of step“ = 1

附1:打开计算器中的settlingTime函数,可以点击右下侧的“HELP”,里面给出了实例。
附2:initial type也可选y at x 此时initial time=阶跃发生的时刻(请验证哈)
附3:也可使用“risetime函数”计算建立时间,或者用“cross函数+xval函数”结合图像编辑表达式。

以上。希望图片正常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initial取“y”,然后设置y的初始数值(xx V电压 or xx A电流),
final取“y at x”,这个x是一段 ...

大哥回复的很详细,太感谢啦!

final value:50u  (大于50us的稳定状态对应的时刻都可以)

你说的我看明白了,和我理解的一样,看了手册中例子图片,明白那个容差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回复的很详细,太感谢啦!

你截的这张图展示的更清楚明白

网友(2024-02-20):
今天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好像是因为settlingtime只能处理单调上升或者下降的信号,如果一个完整的方波既上升又下降就会报错,只取上升或者下降的部分就正常了

网友(2025-09-04):
引用 网友A:
你截的这张图展示的更清楚明白

这个计算出来的时间是建立的最后时间吧,然后还要用这个算出来的时间减去建立开始的时间,我仿真了一个运放的小信号建立时间,发现是这样。但是看何乐年书中的就算结果,他说直接就是建立时间13.38ns,也没有减去建立开始的10ns,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