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做IC这行,编程语言应该深化哪个

楼主(2009-06-27):
C/C++和Java都会,C++的练习相对较少,想问一下做IC设计或者模拟电路设计,以后更偏重于用哪个,现在好加紧实战。
另外还想问问其它哪些应用程序应该会的呢?现在也了解点VHDL,Matlab|Simulik,不知道要搞精什么,谢谢前辈们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和Java都会,C++的练习相对较少,想问一下做IC设计或者模拟电路设计,以后更偏重于用哪个,现在好加紧实战。
另外还想问问其它哪些应用程序应该会的呢?现在也了解点VHDL,Matlab|Simulik,不知道要搞精什么, ...

做模拟电路不需要会编程语言,^_^,反正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学过的还给老师了,analog circuit要扎实的电路基础,器件知识,和良好的直觉,要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电子在电路里流动
做digital就是verilog/VHDL,还算是类C语言,system C不知道开发的如何了
做算法就c/c++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 circuit要扎实的电路基础,器件知识,和良好的直觉,要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电子在电路里流动

这话说得太好了,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对模拟很感兴趣。谢谢,看来我学Java都当培养面向对象编程的感觉了。

楼主:
再菜菜地问一下,IC和Analog/Digital电路之间是个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学校各所间的交叉合作很多,分不清楚了。
比如EDA他们做数字的多,但也有做模拟的,好像偏重做算法,却和做器件那个所合作很紧密。
IC所 带VHDL的实验,VLSI之类的却由EDA带,额外还有信号处理的所也搞很多数字电路设计。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菜菜地问一下,IC和Analog/Digital电路之间是个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学校各所间的交叉合作很多,分不清楚了。
比如EDA他们做数字的多,但也有做模拟的,好像偏重做算法,却和做器件那个所合作很紧密。
IC所 带VHDL ...

analog/digital是电路设计中两个不同的领域,
analog是主要针对连续(模拟)信号处理,比如信号的缩放,整流,稳压等
digital是对于离散数字信号进行处理,主要做算法的实现,系统控制与运算,如CPU,DSP,MCU等
目前大概有90%都是digital电路,
模拟电路主要在整个系统的输入/输出两头,通常信号的传输会涉及到模拟领域
mixed-signa数模混合信号就是主要集中在这里,最常见的数模混合电路就是各种ADC,把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