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将高压转化为低压的电路

楼主(2009-06-27):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电源方面的芯片,里面的高压范围为100V-550V,低压为12.5V,电路是逆向设计,原著里面在高压转为低压的电路模块中使用了一个JFET,现在我们用的TSMC的工艺,它里面没有JFET模型,所以只有修改电路,保证高压变化范围大,但是低压稳定在12.5左右,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办法的,只能靠高压JFET,这个应该是高压启动电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否则都要沉下去了,

网友:
要是你没有高压器件的话 那么可以试试大电阻+齐纳管。

你们做的芯片是不是ST的?

网友:
TSMC工艺库虽然没有给出JFET的模型,工艺里是能做的,可以和TSMC联系一下,把JFET的模型发给你们就行了。

网友:
有耐压足够高的nmos也可以

网友:
呵呵我手里这篇paper也是JFET启动电路:
A simple three-terminal IC bandgap referenc, JSSC, 1974(ft...)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3-12-04):
TSMC 700V process have depletion mos  like JFET

网友(2015-04-24):
最近关注这种应用,AC220v,不用变压器情况下,转换为12VDC左右的输出

网友(2018-10-09):
TSMC会有高压工艺,你可以联系下

网友:
TSMC有高压工艺啊,你可以联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