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S仿真看波形的问题

楼主(2009-06-27):
我是VCS初学者,用VCS仿真总是看不到波形,请问一下 在写testbench的时候是不是要加上 $vcdpluson;
然后用VCS -RPP 编译,用VIRSIM看波形的时候,打开.vpd文件,然后将模块拖到波形窗口。
但是波形显示的信号都是灰色的,怎样才能显示信号的波形呢????

网友(2009-09-18):
我比楼主还菜,怎么启动SVA都不知道。话说,怎么启动呢?

网友:
$vcdplusfile("*.vpd");
$vcdpluson();
在tb中写个intial 加上上面两句。
其中$vcdpluson();的括号可以制定dump的模块和级数,等楼主dump出来再研究这些吧。

网友(2010-02-25):
在initial中加$vcdplson(mode name);就ok啦。

网友:
VCS做仿真还可以,但是如果有条件还是推荐verdi看波形吧,因为你看波形目的就是trace,要trace的话,还是verdi比较方便的~

网友:
发个TOP.V来看看

网友:
用$vcdpluson()命令

网友:
2009版本以后只能通过DVE查看了,
你可以看看相关的命令,很简单的

网友(2014-11-26):
VCS生成VCD+文件,然后将该文件作为DVE的输入,就可以调试了,
不过推荐使用verdi

网友(2016-08-31):
直接写好testbench文件直接运行就行了

网友(2017-12-26):
回复 网友A:

   数字波形会实时更新吗?我现在用WV(数字波形格式为fsdb),发现数字波形没有实时更新!用verdi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9-01-18):
回复 网友B:

   mark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