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cadence怎么做fft

楼主(2009-06-27):
请问 cadence怎么做fft

网友(2010-02-01):
可以做dft
跑trans,然后用calculator里面的dft函数,设置好窗函数和点数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05):
没有用过,有什么用吗?

网友:
挣钱下东西

网友(2013-11-18):
回复 楼主:

   LZ,你好!目前我也在做这一方面,能具体说一下如何测试SH的SFDR SNR SNDR吗?谢谢!

网友:
照三楼说的做。是对的

网友(2024-09-14):
可以用cadence里面的spectrum频谱分析,先plot波形,然后选择measurements-spectrum,在空白框选中要做FFT分析的波形,设置start/stop time起始时间,采样点数sample count这些,点击plot,可以直接拿到ENOB/SNR/THD这些结果,不需自己算了~